[DSP编程] GPIO操作问题

楼主(2016-09-01):
void P0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x[8];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if(dat&(1<<i))
                        ax[i] = 1;
                else
                        ax[i] = 0;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9 = ax[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0 = ax[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ax[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 ax[3];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9 = ax[4];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1 = ax[5];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1 = ax[6];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3 = ax[7];
}
如上子函数,我想实现给一个8位的字节数据,然后将各位分配给各个IO口,实现8位并行数据处理。但是,全速运行的时候,用LED检测这8个IO口,结果是错误的,但是我断点单步调试调试时,一步一步走下去,8个IO的结果却对了。这是什么原因?单步调试结果对,全速运行或直接调用一次这个子函数,然后其他的操作结果却是错的。

楼主: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组0-15配置为数字
        GpioCtrlRegs.GPAMUX2.all = 0x00000000;  // A组0-15配置为数字
        GpioCtrlRegs.GPAPUD.all = 0x00000000;  // A组0-31使能上拉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FFFFFFFF;   // A组0-31配置输出

        GpioCtrlRegs.GPBMUX1.all = 0x00000000;  // A组0-15配置为数字
        GpioCtrlRegs.GPBMUX2.all = 0x00000000;  // A组0-15配置为数字
        GpioCtrlRegs.GPBPUD.all = 0x00000000;  // A组0-31使能上拉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xFFFFFFFF;   // A组0-31配置输出

        GpioCtrlRegs.GPCMUX1.all = 0x00000000;  // A组0-15配置为数字
        GpioCtrlRegs.GPCMUX2.all = 0x00000000;  // A组0-15配置为数字
        GpioCtrlRegs.GPCPUD.all = 0x00000000;  // A组0-31使能上拉
        GpioCtrlRegs.GPCDIR.all = 0xFFFFFFFF;   // A组0-31配置输出
/*
        GpioDataRegs.GPASET.all = 0xFFFFFFFF;
        GpioDataRegs.GPBSET.all = 0xFFFFFFFF;
        GpioDataRegs.GPCSET.all = 0xFFFFFFFF;
*/
    EDIS;

}这是我的GPIO初始化。

楼主:
void P0 (unsigned char dat)
{
/*        unsigned char ax[8];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if(dat&(1<<i))
                        ax[i] = 1;
                else
                        ax[i] = 0;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9 = ax[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0 = ax[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ax[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 ax[3];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9 = ax[4];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1 = ax[5];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1 = ax[6];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3 = ax[7];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9 = dat&0x0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0 = dat&0x0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dat&0x04;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 dat&0x08;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9 = dat&0x1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1 = dat&0x20;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1 = dat&0x40;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3 = dat&0x80;
}
这是我原始的子函数,发现这样语句并没有任何报错,但是结果却也是不行。

网友A:
加延时,或者用SET、CLEAR

楼主:
时序?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延时,或者用SET、CLEAR

为什么你们都说要加延时呢?用SET或CLEAR这个我要知道我给的是0或1才能处理,整体耗时又增加了。

网友B:
用LED检测这8个IO口

怎么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ED检测这8个IO口

怎么检测的?

你焊8个LED啊  共阳接法 然后阳极接在D3.3V  阴极接在相应的GPIO上

网友C:
mark 等待解决办法

网友B:
全速运行的时候,用LED检测这8个IO口,结果是错误的

我想知道,这个检测过程是怎么操作的,送的什么数,灯是什么效果。
这里可能情况太多。

网友D:
估计全速运行没有加延时 一直在刷新io 怎么可能亮呢. 单步 ,等于是长时间点亮了

网友E:
IO的执行速度是很慢的,如果很快的话,那要总线干什么?

网友F:
主要的还是在while哪里

网友G:
把一个无符号的字节型变量,赋值给一个位,一般是将该字节的最低位送至目标。
处理时,要仔细。例如,DAT=0XF0;
下面的程序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9 = dat&0x0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0 = dat&0x0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dat&0x04;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 dat&0x08;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9 = dat&0x1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1 = dat&0x20;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1 = dat&0x40;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3 = dat&0x80;
相当于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9 = 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0 = 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9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1 = 0;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1 = 0;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3 = 0;

网友H:
28335吗?
你的这种赋值方式,赋值前CPU会回读端口状态,然后位与/位或完成bit操作。
全速运行的时候一个设定指令运行完成,到CPU回读状态时,IO口翻转确没有完成,所以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速运行的时候,用LED检测这8个IO口,结果是错误的

我想知道,这个检测过程是怎么操作的,送的什么数, ...

比如我送0x55  那么就是2 4 6 8这四个LED量 其他四个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全速运行没有加延时 一直在刷新io 怎么可能亮呢. 单步 ,等于是长时间点亮了 ...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的执行速度是很慢的,如果很快的话,那要总线干什么?

速度很快啊 150M怎么会慢呢

150M是主频,执行一个IO操作需要的CLK也耗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的还是在while哪里

我已经把while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一个无符号的字节型变量,赋值给一个位,一般是将该字节的最低位送至目标。
处理时,要仔细。例如,DAT=0 ...

应该是这样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28335吗?
你的这种赋值方式,赋值前CPU会回读端口状态,然后位与/位或完成bit操作。
全速运行的时候一个设 ...

你这样说挺有道理的

网友I(2017-03-06):
楼主查出来是什么原因了吗?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太想加延时,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J: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操作GPADAT这个寄存器时需要一定的延时,不然GPIO的数据不一定能输出正确。芯片手册上建议,最好使用SET,CLEAR的寄存器来给GPIO口置位或者复位

楼主(2017-05-02):
引用 网友I:
楼主查出来是什么原因了吗?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太想加延时,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 ...

加延时  就搞定了

网友K:
你不会用指针么?Fuzhi方式好业余。另外加nop解决。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加延时  就搞定了

现在用的是set和clear了,延时对我的整个系统影响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用的是set和clear了,延时对我的整个系统影响蛮大的

我对时间到没有那么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