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UART一边做主站485通讯,一遍做透传怎么实现UART的复用

楼主(2016-09-01):
场景:实际应用中表头有两个485通讯接口U1和u2,Uart1作为主站,与RTU模块通讯,同时U2与PC(或其它表头设备)进行通讯,要求PC(或其它表头设备)访问RTU模块时具有透传功能。
措施:PC连接表头模块U2,表头模块U1连接RTU,在无上位机访问U2时,U1轮询访问RTU;在有上位机访问U2时,在U2与U1之间实现数据的透明传输。
问题:如何有效的处理U1的复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描述的繁琐而不清晰。如果都是成品设备,那么连线方法是固定的,是否具备你要求的功能,决定者不是你而是设备的供应方。如果是你要设计这样的设备,那么给出连接电路图和接口电路图,通常,串口的复用可以使用数据选择器/分配器或模拟开关切换,有时可以用二极管简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描述的繁琐而不清晰。如果都是成品设备,那么连线方法是固定的,是否具备你要求的功能,决定者不是 ...

春哥说的是,是我搞复杂了,我是想设计一个表头,表头做主站扫描RTU设备,同时上位机也可以与表头进行通讯,现在客户要求表头具有透传功能,即上位机直接读写RTU的数据。通讯采用RS485接口,Modbus协议。
我表头只有两个串口,一个接PC(UART2),一个接RTU(Uart1)。这么一来我的UART1即要做主站扫描RTU,在透传的时候又得做简单的串口来用。目前还没有可行的软件方案来搞。。。

网友B:
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今天试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单字节的实时收发,另外一种是收一帧数据发一帧数据,貌似都不理想,还有继续探索啊

网友C:
你是要实现这样功能:在UART2没数据接收时,UART1扫描RTU;否则就是把UART2接收的数据通过UART1转发。是要显示这样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