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利用wifi和TI 的zigbee模块 连接呢

楼主(2016-09-01):
通过手机 wifi 和 zigbee连接 需要什么设备呢。 最近想要搞这个。 虚心求教

网友A:
要通过路由器转换吧?虽然频率都是2.4G,但编码标准不一样的,一个是802.15.4,一个是802.11bgn,网上倒是有这个转换设备

网友B:
太实用了

网友C:
ZIGBEE——WIFI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