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和ISO1050

楼主:
        我的CAN收发器ISO1050接线图如下图,

M453发送报文时,报填充错误,但我将收发器换成sn65hvd230时,一切正常。注意M453电源为3.3v。
盼在M453上有使用ISO1050成功的大侠给予指教。先谢了!

网友A(2016-09-01):
两种收发器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收发器本身没有问题么?

楼主:
sn65hvd230是非隔离的。
请教戈工,收发器本身的问题除了替换法有办法检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n65hvd230是非隔离的。
请教戈工,收发器本身的问题除了替换法有办法检查吗? ...

CAN总线里有三种模式。只发不受,只收不发,自发自收,你可以切换测试下!外部将H和L短接,不连入组网。

网友C:
有些情况下,是需要组网后才能用的。我用CTM8251时,如果CANH和CANL不组近网络时,就会一直报错!如果有另一个设备连入就可以。

网友D:
楼上高见,以前不明白这些,原来可以因为这些原因,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
我看到5楼M453_CAN通信开发板上有个隔离的CAN收发器,能详细说说和不隔离的异同吗?

网友E:
如果有能用的就用能用的吧,是不是那个芯片坏掉了。

楼主:
看来大侠们认为接线没有错,只是芯片坏了,明天我换个芯片试试,各位耐心等待结果。

楼主:
其实我给出的电路原理图是有错误的。金升阳的DC/DC输入的2根线画反了,但实际接线没有错误。我换了一个ISO1050,故障依旧。测量金升阳的DC/DC的输出端,有5.3v,会不会是由此偏高的电压导致ISO1050工作不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