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PN加PMOS的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9-01):
在电路板上用了一个简单的NPN+PMOS的开关电路,用来控制16V电压的通断。可是实测发现每次打开NPN,16V的电压就被拉低到15.2V左右,请教大神什么原因D:\Users\fujianhang\Desktop\新建位图图像 (3).bmp

网友A:
你的R502是0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502是0欧吗?

是的,16V的输入端AVDD_PM会被拉低

网友B:
AVDD_PM向输出端AVDD负载供电,“被拉低”则是自然而然的。

网友C:
驱动不够强,导致RON电阻不够小。

网友D:
看看你的负载大小以及电源特性,如果本身负载电流比较大 而16V电源内阻不够小,压降就是正常的

网友E:
同意楼上!输出负载电容大不大?开关瞬间会有个大电流。试试G、S加一个10UF电容有没有效果。

网友F:
电源负载特性差。

网友G:
电源带载能力差,把负载去掉,或者用一个小功率的负载试试

网友H:
请问pmos D 和S可以互换吗?记得电流是从D流向s,你的是S到D,感觉不对。   如果可以互换,建议增大蓄能电容。

网友I:
电路问题不大,应该是楼上说的过载问题

网友F:
为啥用3个PMOS并联,用一个不是更好?这个电路Vgs电压也高了,最好7V左右。

网友J:
楼上说得对,二极管、三极管和MOS不可直接并联使用,每个管都要串接小电阻平衡。

网友K(2016-11-04):
换个稳压电源试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为啥用3个PMOS并联,用一个不是更好?这个电路Vgs电压也高了,最好7V左右。

没有并联。。。。这个管子就是这样,SO8的8个脚,4个是D,3个是S,一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