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恢复型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16-09-01):
想做一个过压的保护 电源→串保险丝,保险丝后面稳压二极管接地,后接输出,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达到效果。(还是稳压二极管要换成tvs管),求大牛们给点建议!

网友A:
做一次性保护???
还是用MOS管吧,过压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次性保护???
还是用MOS管吧,过压关断

感谢感谢,求详细点最好有个图标示一下,因为只有一个输入,也没个参考电压啥的,不太清楚怎么用mos过压关断,只是利用mos的开启电压吗?还有就是我上面提的自恢复型保险丝也只能做一次性保护吗?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求详细点最好有个图标示一下,因为只有一个输入,也没个参考电压啥的,不太清楚怎么用mos过压 ...

自恢复保险丝虽然可恢复,但是你稳压管是不可恢复的,一次性保护取决于你的自恢复保险丝是靠稳压管大电流击穿起作用的,如果能保证稳压管损坏之前保险丝动作就可以,
可以试试TVS,TVS的浪涌电流应该比稳压管好很多很多很多。。。。

用MOS的话,需要电压比较器,基准可以用稳压管,用TL431这类集成电压基准做比较也可以,只不过OVP的过程可能比较缓一点。

网友B:
保险丝是过流保护的,而且动作慢,误差大,过压保护还是用关断型的电路好,注意防止误触发,别太敏感哦,呵呵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功率没有太大的吧,之前找过一个250V/3A的就很难找到

网友D:
不是很清楚,你想表达的意思。是用来做输入防护还是做输出稳压用。最好附张原理图(示意图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