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手持示波器和台式示波器测试电源芯片波形对比

楼主(2016-09-01):
       示波器是我们每个工程师必备的开发调试具。它不同于万用表只显示静态的数值,它能把看不见电信号转 换成我们可以看见的图像,便于分析解决问题。。
       手持便携式示波器方便携带,并且和市电信号隔离,由于他频带低,对于电源等低频信号的观测非常适合, 是源设计分析,电机驱动设计分析的好帮手。

下面做一个比测试 ,我们测量一个反激开关电源的驱动芯片的驱动波形,先用 DSO112A便携示波器测试,如下2图所示。测试正常,简洁方便。

后用一款台式示波器测试 ,由于接地的原因,造成打火,而烧毁了驱动芯片,如图

网友A:
这广告打的太没水准了!示波器可以不接地线 或者用电池供电。

网友B(2016-10-11):
这个性能不咋的,我买了一个双通道200M采样30M带宽,还送一个100:1高压探头,测量30MHZ的小幅度正弦波依旧能稳定同步显示,799元。出差神器。

楼主:
各有所长吧,这个示波器只有2M,肯定不能跟你200M的比了。这个示波器是针对低频信号,小巧便携是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