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手册中Input leakage current和Standby current的含义和区别

楼主(2016-09-01):
小弟又来提问了,手册中Input leakage current和Standby current的含义和区别,给小弟普及一下,多谢各位了大神啦~~

网友A:
截图,说明是什么芯片的,没有上下文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说明是什么芯片的,没有上下文纯瞎猜。

这个含义 不同芯片 不一样吗 版主~

网友B:
Input leakage current,输入漏电流。
衡量输入端阻抗高低的指标,越小越好,因为理想运放应当是“虚断”的。一般是uA、nA、pA、fA级别。目前最高指标是几十或几fA。

Standby current,待机电流。
运放一般没有这个指标,猜测你看的是带使能端的运放。
显然是为了低功耗应用,越小越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含义 不同芯片 不一样吗 版主~

不确定,但是你既然来问人家,为啥不提供上下文呢?又不是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ut leakage current,输入漏电流。
衡量输入端阻抗高低的指标,越小越好,因为理想运放应当是“虚断”的 ...

好的 多谢大神指点 小弟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但是你既然来问人家,为啥不提供上下文呢?又不是考试?

恩恩 是小弟考虑不周 今天调试一个低功耗功能 所以才关注了这两个参数 我的手册是一个显示驱动IC UC1701的手册上看到的

网友C:
Input leakage current 只是针对每个输入管脚的电流和输入脚的直流阻抗有关。而Standby current是整个IC的待机电流,影响因素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put leakage current 只是针对每个输入管脚的电流和输入脚的直流阻抗有关。而Standby current是整个IC的 ...

恩 多谢指点 基本了解了 区别 和含义了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 是小弟考虑不周 今天调试一个低功耗功能 所以才关注了这两个参数 我的手册是一个显示驱动IC UC1701 ...

没关系,提问的技巧也需要慢慢积累,让别人快速看懂你的问题,有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

ps:低功耗里的“功耗”一般不在这个地方找,你可能找错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提问的技巧也需要慢慢积累,让别人快速看懂你的问题,有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

ps:低功耗里的“ ...

好的 多谢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