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电压与电流问题

楼主(2016-09-01):
开关的灭弧能力在交流与直流之间大为不同,交流电流有过零点,在开关断开后,电流在过零点时电弧就自动熄灭了,而直流电流无过零点,只能依靠开关断开的距离把电弧拉长冷却后熄弧。开关的断开距离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断开直流电时只能减小通过的电流,来达到可靠熄弧的目的。

网友A: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密封充特定气体改变拉弧电流或者电压的

楼主:
可以的啊,比如SF6

楼主(2017-05-26):
大电流直流继电器主要靠如下方法解决电弧问题
1  灭弧回路,金属冷却,磁吹灭弧等
2  改进触点材料,比如用碳化钨做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