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HAL库函数的SPI怎么发送16位数据呢

楼主(2016-09-01):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请问SPI里面把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都定义成8位了,如果我设置发送16位的时候,他直接把8位强制转化为16位,比如我发送0xf2f1  但是实际发出的是0x00f1   怎么才可以发送16位呢

网友A:
你初始化的时候,SPI模式谁的8还是16位呢?

网友B:
发送的时候库会判断,如果数据长度大于2就会采用16位发送,发完最后一个为单数的就又自动用8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