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布线时扑捉不到焊盘

楼主(2016-09-01):
布线的时候,扑捉焊盘每次都需要pick,应该是在pin附近自动连接到pin上了呀,为什么呢

网友A:
走线命令状态下,options选框中的,snap to connect point有没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命令状态下,options选框中的,snap to connect point有没有勾选?

勾选了的,就是不会捕捉焊盘

楼主:
发现问题了,连线的时候没有在选中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