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交流电压测量方案

楼主(2016-09-01):
单电源AD8605测量220V交流电,这样合适吗?

网友A:
字符 R108 10K 上一点点哪里两条线。有没有接在一起  ???
(也就是说R107 和 R108 有没有连接在一起  ???)

网友B:
不差钱你还是用一下电压互感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 R108 10K 上一点点哪里两条线。有没有接在一起  ???
(也就是说R107 和 R108 有没有连接在一起  ? ...

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你还是用一下电压互感器比较好。

电压互感器体积大了

网友C:
可以实现 整流滤波呗.
刚做过单相和三相的电压检测:

网友C:
然后,你懂得 ,基本是直接采集就可以了. 可以输入40-400hz的ac正弦波交流电;

网友D:
不合适,要用互感器。

网友E:
用电流型的PT就可以了,原理是用三个100K的电阻,把原边电(400V)转变成1.5MA的电流注进小型的2MA:2MA的CT就可以了,CT次边用200欧的采样电阻变成0.4V的电压。后面就可以常规信号处理。小型化,

网友F:
最好做个隔离,不然会经常坏东西的。

网友G:
你的电源是隔离的就可以 工作

网友H:
不合适  不要串那么多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电流型的PT就可以了,原理是用三个100K的电阻,把原边电(400V)转变成1.5MA的电流注进小型的2MA:2MA的CT ...

LZ就用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源是隔离的就可以 工作

能详细说明吗,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合适,要用互感器。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 整流滤波呗.
刚做过单相和三相的电压检测:

此图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