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码表头 显示问题

楼主(2016-09-01):
本人做了一个数码管电压电流表,量程到100V。显示精度是小数点后2位或者3位。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0位AD采样,在数码管显示进位的临界点时出现跳动。比如我连续两次采样到的数字量是107,108,换算后的电压值3793V,3.828V,这个时候小数点后的这位数字就会跳动。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谢谢。多次采样取平均值也试过,也是临界点会跳动。

网友A:
数字式仪表的末位本来就存在跳动,你看万用表是怎么解决的——每秒采样3次,跳就跳呗,跳也看得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式仪表的末位本来就存在跳动,你看万用表是怎么解决的——每秒采样3次,跳就跳呗,跳也看得清。 ...

就是看不清。 跳的太快了点,我没两个数据都进行比较了,相差大于0.05才更新,还是有看不清的收

网友:
不会吧,你刷新频率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不清。 跳的太快了点,我没两个数据都进行比较了,相差大于0.05才更新,还是有看不清的收 ...

你的显示刷新太快了

网友A:
所以你的【方向】都搞错了!你的需求是“看得清”,而不是“不跳”,想明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方向】都搞错了!你的需求是“看得清”,而不是“不跳”,想明白了没? ...

用定时器中断启动AD采样,这样给显示的数据 刷新就没那么快了,   这样可以吧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加大平均样本也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现在用定时1S采样一次 ,10个样本平均值 , 可以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定时1S采样一次 ,10个样本平均值 , 可以了,哈哈

恭喜。

网友C:
可以多加几次滤波,跳动是很常见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定时1S采样一次 ,10个样本平均值 , 可以了,哈哈

网友D:
如果只果只是相差几个点,就不更新显示。变动大了才更新,这样就不跳了。或者累积,如果每次变化不大,累积到超过一定值才更新显示。这样保证,几个点不会频繁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果只是相差几个点,就不更新显示。变动大了才更新,这样就不跳了。或者累积,如果每次变化不大,累积 ...

是这样做的

网友E:
楼主啊,你的 10位的adc,量程100,显示精度做到小数点后2和3位,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啊,建议只显示1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