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版主们,st的代理们.请帮忙看下stm32foc4.2库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6-09-01):
nucleo开发板连上WB之后。(1)给电机start motor电机一点反应也没有,我起初以为是串口有问题。nucleoF3开发板上不是有个蓝色的按键嘛,单片机里面自带了测试程序的,按动蓝色按键电机可以转动并且用电位器调速,然后我按了一下,接着电机转了之后,我再用WB里面的按钮去控制电机启停加减速,却是可以的。而我参加了下st819在深圳的宣讲会,我见st的工程师是直接连上电机------start motor电机就转动了。

(2)测试电机参数这个环节,老是出现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后来也认识到一些遇到这种现象的朋友,别人说是换台电脑就好了。目前我就只有一台电脑啊,出现这两个问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好。别人用是OK的,而我却不行。真是惆怅的很呐。麻烦各位会的,帮帮我把

网友A(2016-11-04):
你好。请问你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这个上位机功能挺强大的, 只是稳定性不是很好.
换电脑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比如串口通信, 往往因为通信超时而数据传输失败. 干掉一些系统里耗时的任务可以提高稳定性

楼主(2016-12-25):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位机功能挺强大的, 只是稳定性不是很好.
换电脑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比如串口通信, 往往因为通信超时而 ...

唉,我现在已经放弃用ST的库了,打算自己捣鼓。。。。

网友B:
嗯, 本身不是 ST 库的啥问题, 我觉得是库里装了很多垃圾, 影响了系统性能和效率.

网友C:
把波特率设低点,9600。现在的USB转COM,跑115200本身不稳定,我用WB,一直跑9600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波特率设低点,9600。现在的USB转COM,跑115200本身不稳定,我用WB,一直跑9600都正常 ...

谢谢您的回复,目前不打算用这个库了。不过我对它的高频注入很感兴趣。现在已经用matlab仿真出高频注入了,之后打算自己编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