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没有对应的器件但有相同内核的可以吗

楼主(2016-09-01):
现在弄一新唐的单片机NUC131,MDK4里边没有这个型号,但是有相同内核的器件,可以用吗?有没有隐患,现在用定时器,GPIO是没问题,这样做不知道后续有没有问题出现,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么做的后过就是结果不确定,你装MDK5找最新的pack包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隐患。
使用正确的器件型号,最大的好处是仿真时可以访问 SFR,其它的都无所谓了。

网友C:
MDK5里面是有这个的,如果你头文件是不同的,估计就不行,头文件必须有,你也可以两种版本都安装啊,这样通过PACK就可以下载到支持131的包了,。

网友D:
那你FLASH烧写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你FLASH烧写怎么搞?

新唐的啊,基本上可以确定是 Nuvoton ICP Programming too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唐的啊,基本上可以确定是 Nuvoton ICP Programming tool。

虽然可以这样用,但好像很麻烦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的后过就是结果不确定,你装MDK5找最新的pack包就可以了。

MDK5安装后总有一些新唐的库函数调用不了,各种奇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的后过就是结果不确定,你装MDK5找最新的pack包就可以了。

MDK5的话有一些新唐库函数调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FLASH烧写怎么搞?

像stm32那样烧写不行吗,我刚接触新唐

网友E:
为什么要这么做?
研发调试出现问题,你该怀疑这里还是其他地方?

没有元件库下载吗?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F:
当然有这个型号最好!没有的话,也影响不大,主要是调试寄存器可能对不上,头文件需要自己修改,烧写不一定和你选的芯片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