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6-09-01):
电路如图:
1、想知道如何计算出Uo的电压值。实测Uo=11V左右。
我按照交流信号分析的方式,可以计算输出多少,但如何直接通过直流进行计算?
2、R6这个2K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加上这个电阻后输出电压要比不加时稳定。
诚心请教。

网友A:
这个电路干啥用的?

网友B:
无视运放,
Uo作为电源,R6压差为0,电阻网络,不难求解。

网友C:
不是原理图错或是量测有问题,算出是输出电压是8.75V,除非OP已经包和,量测正负输入端电位是否相等。

本以为一个饱和完事。但是,有个R5,计算就复杂。

网友D:
分析错,删贴。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具体电路能不能上传啊

网友F:
理论Uo=8.75V,实测应当在此值上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静态,运放+-端电压不等,开环。已经饱和。什么直流交流计算都没用。

不怎么懂,详细解释一下呗。为什么就会正负不等啊?是因为两个分压不一样吗?但是中间不是接了一个R6啊?

网友D:
分析错,删贴。
zyj的计算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接不接R6,+-端的电位差都一样。

按原理图计算,B点电位也是7.5V,为何,因为有电流从V0流出,经过R5流进B点,相当于抬高B点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原理图错或是量测有问题,算出是输出电压是8.75V,除非OP已经包和,量测正负输入端电位是否相等。 ...

电路更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无视运放,
Uo作为电源,R6压差为0,电阻网络,不难求解。

R6压差为什么是零?R1是12K啊!

网友F:
R6基本上属于虚设,大体不影响Uo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正统的计算法,按照我自己的思路,用差分运算计算和仿真的结果一样,请指教。 ...

说白了,你把A,B 二点当成激力源,单独计算,最后用加和原理把它们合成,总的结果也是对的。但这样计算不合常理,思维上跟跟不上。

不过还是很开心!昨天想到今天终于算出来。
由于没有系统学,不了解正统的方法,所以弄出来多数是另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H:
R6压差为什么是零?R1是12K啊!

桥式压差值转变成运放的输出,这叫做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R6基本上属于虚设,大体不影响Uo

闭环不会有影响,对稳定性有影响。

楼主:
输出电压的确是这个数值,我最初写的11.2V是R5=30K时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正统的计算法,按照我自己的思路,用差分运算计算和仿真的结果一样,请指教。 ...

输出电压的确是这个数值,我最初写的11.2V是R5=30K时的输出电压。
但你的这种分析,当R6去掉后,如何估算-端的对地电阻Re呢?
我最开始是这么考虑的:将正负输入端的压差当成一个交流信号输入Ui,则将这个电阻分为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两部分,直流通路输出Uo1=7.5V,交流通路输出电压Uo2则通过正向比例放大电路计算。最后两者相加。也可以得出一个貌似正确的结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的确是这个数值,我最初写的11.2V是R5=30K时的输出电压。

OK!基本上所有OPA应用电路中,OPA正负极电压U+、U-都能用节点电压法来计算,简单的用弥尔曼来计算,更简单的用***《电工技术》介绍的中点电压法计算,最简单的用电阻串联分压公式来计算。然后令U+=U-,就能得到Uo与若干个ui的关系。

谢谢指点,受用不尽,十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环不会有影响,对稳定性有影响。

您说的很对,的确影响输出稳定性,能否请详细分析一下。

楼主:
正常使用中,需要把这个运放换为大功率输出的型号。这个电路的作用有3个,1是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用于负载供电;2是通过调节R2的电阻实现输出反向;3是正向输入端会有一个交流信号输入,用于信号放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你把A,B 二点当成激力源,单独计算,最后用加和原理把它们合成,总的结果也是对的。但这样计算不 ...

应该怎样计算才正规?@zyj9490
还有为何说r6影响稳定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对,的确影响输出稳定性,能否请详细分析一下。

你算下环路增益,有没有是大不一样的,尽管闭环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应该怎样计算才正规?@zyj9490
还有为何说r6影响稳定性?

反馈糸数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应该怎样计算才正规?@zyj9490
还有为何说r6影响稳定性?

可以想,从V-端断开,算环路增益,把运放按一阶极点换进去,如果是10HZ的极点。有这个电阻是否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应该怎样计算才正规?@zyj9490
还有为何说r6影响稳定性?

看28楼。TI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稳定性内容。

网友C:
如果没有R6,反馈糸数为12//10/(10+12//10),=0.35,加了呢会变成多少呢。

网友C:
有了R6,反馈糸数变为:((10//10+2)//12//10)/(10+(10//10+2)//12//10)=0.24,环路增益比不加下降了40%,如果按20DB/10倍程斜率下降了,相当于增加了相位裕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看28楼。TI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稳定性内容。

超过本人的知识范围,
t叔,有没有这方面的书藉?@tyw

网友D:
旨在摸索简单易懂的计算法,巧合差分法计算结果一致,经楼主在21楼提醒,又花一天时间,按照zyj9490关于反馈电流使运放-端与+端电压相等的提示,找到一个另类计算法,贴在13楼更新。

网友I:
引用 网友J:
〓◆ ADI实验室电路 10册 190M ◆〓 , 模电工之葵花宝典
〓◆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v4 651页 24.5M ...

谢谢

网友E:
问题怎么样了楼主?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分析,此电路已实际用于产品中。再次感谢,完美落幕。

网友K:
把图整理下就可以了,这样大家都能看懂了

很好,实例分析对理解节点电流分析法很有帮助。

网友L:
提示下,用在何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