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IC接口电路

楼主(2016-09-01):
附件是利用NMOS管做的,IIC接口信号中SDA的转接电路,SCL信号也是类似的电路。
图中H_SDA是接外部主机,SDA是接IIC芯片。
当SDA=0时 MOS管导通,H_SDA=0.
反过来H_SDA=0时,SDA如何=0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双向通信

网友A:
MOS管里面有个体二极管在图中是从下到上的,所以如果上面=0 下面电压就会被钳位在0.6左右!也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