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的单片机做电容触摸按键是否可靠?

楼主(2016-09-01):
听说用单片机的AD功能做触摸按键,稳定性不是太好,温飘、湿度变化等问题比较难解决,但是实际看到有不少电磁炉、微波炉都在用单片机的AD功能做电容触摸的方案。

不知道哪位高手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是否有比较稳定的、有漂移补偿功能的代码和方案帮忙推荐一下,谢谢了!!

楼主:
主要考虑到成本,专用的带触摸功能的MCU价格比国产的AD单片机要贵不少,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方案能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这颗带触摸及AD功能,现在大家都直接用触摸芯片了.

网友B:
可靠看个人功底,功耗不是单片机方案能解决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专用芯片。PIC就是用的AD方式,ATMEL用的电容充放电,都有专门的库文件的。不过,效果均不咋的,没那 ...

谢谢

网友D:
听起来好棒耶

网友E:
直接用触摸芯片,引脚接焊盘 对应引脚输出有效电平,方便可靠。

楼主:
有便宜的0.5元左右的,8pin,带一路触摸功能的MCU么?

网友F(2016-10-24):
引用 楼主:
有便宜的0.5元左右的,8pin,带一路触摸功能的MCU么?

这个8PIN MCU除了touch,还有什么功能?

关注下

网友G(2017-03-16):
我们这边有SOP8,带4路触摸功能的MCU

网友H:
可以用msp430,官方提供专门的触摸库,按照官网说明就能设计出稳定的触摸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