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师们,帮助挑挑毛病。辛苦了!看看哪里有不足处指正一下

楼主(2016-09-01):
/***********************************
电脑向MCU发一串字符后,原样返还电脑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g_NewRec = 0;                                                                 //接收到数据标志
bit g_TranEnd = 1;                                                                 //发送完毕标志
uchar g_UartBuff;                                                                 //字符缓存变量

void InitUart();                                                                  //串口通信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
{
        InitUart();
        while (1)
        {
                if ((1 == g_NewRec) && (1 == g_TranEnd))          //确定接收到新数据且上次数据以发送完毕
                {
                        SBUF = g_UartBuff;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g_NewRec = 0;                                                          //对标志清零
                        g_TranEnd = 0;
                }
        }
}

void InitUart()
{
        TMOD &= 0x0F;                                   //清空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工作模式为2,即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晶振为11.0592MHZ,波特率为9600
        TL1 = TH1;                                           //将TH1中的数据添加到TL1中
        PCON = 0x00;                                   //波特率正常不倍增
        SCON = 0x50;                                   //配置串口工作模式为1,且开启接收功能
        TR1 = 1;                                           //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由T1(T2)产生,开启定时器T1;
        ES = 1;                                                   //开启串口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

void UartIRQ()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 (1 == RI)
        {
                g_UartBuff = SBUF;                   //从接收缓冲器中读取字符
                RI = 0;                                           //接收中断标志们清零
                g_NewRec = 1;
        }
        if (1 == TI)
        {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们清零
                g_TranEnd = 1;                          //发送标志置1
        }
}

网友A:
void UartIRQ()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 (1 == RI)
        {
                g_UartBuff = SBUF;                   //从接收缓冲器中读取字符
                RI = 0;                                           //接收中断标志们清零
                g_NewRec = 1;
        }
        if (1 == TI)
        {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们清零
                g_TranEnd = 1;                          //发送标志置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