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X分时复用采集交流信号通道间串扰

楼主(2016-09-01):
4通道采样5KHz以内交流信号,以大概100K左右采样率,也就是说大概10us切换一个通道,各通道间干扰严重,如果接地就正常。求大神指导减小干扰方法

网友A:
必须采用驱动器,带宽必须在0.1US的才可靠获得较为准确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采用驱动器,带宽必须在0.1US的才可靠获得较为准确的值。

额,能否讲的详细点?我并不太明白。我现在的项目对板子大小要求比较高,所以才会采用分时复用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能否讲的详细点?我并不太明白。我现在的项目对板子大小要求比较高,所以才会采用分时复用的方法。 ...

因为通道切换时,保持电容保电压还是前一通道的内容,通过低内阻的电压源快速地充电到新通道的电压值,这个RC时间是由电压源内阻决定的,当然包括线路阻(很小)。只要RC足够小,保持电容的电压能快速充电到新通道的电压是关键。

网友A:
你可以用一阶RC来估算,稳定时间%10---90%的时间,可允许的时间是10US,可允许RC是多少,C不可能调正,可降低R,驱动器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一阶RC来估算,稳定时间%10---90%的时间,可允许的时间是10US,可允许RC是多少,C不可能调正,可降 ...

问题产生的原理我是明白的,但是问题是我的信号源内阻很大,我做的是生物电信号采集,信号源内阻大概在百兆欧级别,电容大小不详,我不知道怎么样降低信号源内阻,我试过跟随器,好像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产生的原理我是明白的,但是问题是我的信号源内阻很大,我做的是生物电信号采集,信号源内阻大概在百 ...

如果信号是稳定的,信号+驱动+MUX+CS,怎么会不稳定呢?模拟开关 必须放在驱动器之后。并且采用专用的驱动器,最好电流反馈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产生的原理我是明白的,但是问题是我的信号源内阻很大,我做的是生物电信号采集,信号源内阻大概在百 ...

跟信号源内阻有什么关糸呢?只要加了一级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信号源内阻有什么关糸呢?只要加了一级驱动器。

请问你指的驱动器是指哪种?电压跟随器吗?我经常浏览TI、ADI的网页,没发现有专门用于这种情况的产品或者技术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指的驱动器是指哪种?电压跟随器吗?我经常浏览TI、ADI的网页,没发现有专门用于这种情况的产品或 ...

OP177(低速),OPA695(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177(低速),OPA695(高速)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OP177数据手册,你所指的驱动器,是数据手册中所指的隔离大容性负载应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OP177数据手册,你所指的驱动器,是数据手册中所指的隔离大容性负载应用吗? ...

能够快速提供大电流且单位增益稳定,误差小。

网友A:
你可以把这部分电路贴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这部分电路贴上来啊。

好看了好几遍APPLICATIONS ,恕我愚钝,上面有 PRECISION HIGH GAIN DIFFERENTIAL AMPLIFIER,ISOLATING LARGE CAPACITIVE LOADS,BILATERAL CURRENT SOURCE,PRECISION ABSOLUTE VALUE AMPLIFIER,PRECISION POSITIVE PEAK DETECTOR,PRECISION POSITIVE PEAK DETECTOR。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哪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这部分电路贴上来啊。

你说的是TI的OPA177,还是ADI的OP177?

网友A:
把你的电路贴上来,按上楼的信号链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TI的OPA177,还是ADI的OP177?

看高速的,6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X的通道电阻?

CD4051B,100欧左右,我看了下659,总供电至少7V,而我的电路总共电最多6.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4051B,100欧左右,我看了下659,总供电至少7V,而我的电路总共电最多6.6V

4051B不适合高速切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1B不适合高速切换吧?

CD4051切换速度大概是三四百纳秒,我之前试过ADG604差不太多,对于10us的切换速度,应该够了吧?我试过信号发生器接COM口,1KHz正弦,然后切换开关,在CH0~7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挺好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4051切换速度大概是三四百纳秒,我之前试过ADG604差不太多,对于10us的切换速度,应该够了吧?我试过信 ...

选一通道,把MUX的输入端与COM的波形(开始切换开始)发上来,看看,是AD的问题,还是MUX的问题,还是输出的OP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一通道,把MUX的输入端与COM的波形(开始切换开始)发上来,看看,是AD的问题,还是MUX的问题,还是输 ...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再搞,辛苦了,十分感谢。另外,我测试的时候是直接信号发生器---MUX---示波器(ADC),我那个电路放大倍数太大,不好测试。只是测试了MUX---ADC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再搞,辛苦了,十分感谢。另外,我测试的时候是直接信号发生器---MUX---示波器(ADC) ...

你完全可以用二个相邻通道输过不同的直流电压,让它切换得到的AD是否有串扰。

网友B:
每一路信号加一个BUFFER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路信号加一个BUFFER就好啦

额,你是指MUX多路输入时每个通道,还是MUX输出和ADC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完全可以用二个相邻通道输过不同的直流电压,让它切换得到的AD是否有串扰。 ...

我今天试了下ADG604,试了不同的电路,输入信号相同:1、3.3V直流       2、1K方波      3、1K正弦     4、1K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路信号加一个BUFFER就好啦

如你所说,每通道前加电压跟随器+RC,结果好像是改善了一点,但还是有点歪歪扭扭的感觉。第二张图没加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每通道前加电压跟随器+RC,结果好像是改善了一点,但还是有点歪歪扭扭的感觉。第二张图没加RC。 ...

有改良,如果用台式示波器看更加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改良,如果用台式示波器看更加好看,

示波器没法看的吧,我是4路输入,一路输出,我ADC采集后把每一路数据分开放的。这个样子差不多也行了,谢谢指导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每通道前加电压跟随器+RC,结果好像是改善了一点,但还是有点歪歪扭扭的感觉。第二张图没加RC。 ...

看样子是模拟开关的电阻,电容有点大,用驱动器降低了RC效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没法看的吧,我是4路输入,一路输出,我ADC采集后把每一路数据分开放的。这个样子差不多也行了,谢 ...

直流信号明显有干扰。前面加了驱动器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没法看的吧,我是4路输入,一路输出,我ADC采集后把每一路数据分开放的。这个样子差不多也行了,谢 ...

MUX输出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路要放大微幅级信号,选运放的时候是更看中Vos,Ib这种还是需要更快的建立时间?MUX ...

本来你的心电图之类的信号低频弱信号,更看重的你的直流性能,现在的方案因为MUX的关糸,又要对动态(Ac)又要高,交流性能高的器件往往对直流性能不好,方案有问题,这样好了,对原信号进行高频调制,或称为斩波,成交流后进行放大,解调成高低频信号,相干放大为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路要放大微幅级信号,选运放的时候是更看中Vos,Ib这种还是需要更快的建立时间?MUX ...

要用到高速运放,建议把原始信号调制成交流信号为佳。信噪比会非常好。相干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到高速运放,建议把原始信号调制成交流信号为佳。信噪比会非常好。相干放**。 ...

我要采集的信号在300~5KHz之间,你说的方法我估计我一时半会完成不了,我不是做产品的,我只是个做课题的研究生,而且我的课题对板子的大小功耗要求很高,大概2X3cm,所以buffer+信号调理最多只能用两个4通道运放,信噪比可以略微牺牲下,能看出明显波形就可以了。是不是用高速运放最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采集的信号在300~5KHz之间,你说的方法我估计我一时半会完成不了,我不是做产品的,我只是个做课题的 ...

不以精密为目标,当以高速为佳,还有,你的信号是以交流信号,当以交流放大,避DC误差累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以精密为目标,当以高速为佳,还有,你的信号是以交流信号,当以交流放大,避DC误差累积。 ...

如果把一个运放做成电压跟随器,那他的输入阻抗是数据手册里的共模输入阻抗吗?LMH6644数据手册里是3M欧,我用TINA仿真LMH6644的电压跟随器,信号源输入阻抗设置比较高时信号就失真了,这该怎么办?另外仪表放大器建立时间好慢,INA121放大10倍要20us,是不是不能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一个运放做成电压跟随器,那他的输入阻抗是数据手册里的共模输入阻抗吗?LMH6644数据手册里是3M欧 ...

仪放不是用来放大高速信号的。LMH6644是BJT结构,输入阻抗不高的,要用JFET输入级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放不是用来放大高速信号的。LMH6644是BJT结构,输入阻抗不高的,要用JFET输入级的运放。 ...

你是怎么看出结构的?数据手册上找不到啊,另外我在官方高精度MUX数据采集参考电路上发现,他们用的OPA192,共模输入阻抗10^13欧,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看出结构的?数据手册上找不到啊,另外我在官方高精度MUX数据采集参考电路上发现,他们用的OPA19 ...

THIS IS IT

网友A:
192非高速运放,叫零漂运放才对,应是斩波原理达成的。带宽就小,才10M的增益带宽。适合低频,但它有优秀的DC性能。

网友A:
LMH是原来国半的产品线。OPA是BB的产品线,都是被TI收购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H是原来国半的产品线。OPA是BB的产品线,都是被TI收购而来。

MUX前的驱动应该不用高速运放吧,TI用OPA192参考设计,我可否用OPA192+MUX+LMH6644这种结构

网友A:
试下,才能知道,可以做个实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才能知道,可以做个实验啊

好的好的,谢谢这么多天耐心指导,我把板子画出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