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样的中断信号,好像处理不了啊?

楼主(2016-09-01):
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了 PC7 PC8 PC9 连接了中断信号,这三个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要触发中断的,而且要知道是那个引脚引起的中断。
但STM32F106RCT 的外中断5-9 是用同一个中断处理函数的.
请问当这三个脚有信号的时候我怎样知道它是那个引脚发生的中断?
谢谢!

网友A(2023-01-12):
额,这个好像就比较麻烦了吧

网友B:
中断发生时  看看是发生在哪个pin上

网友C:
你可以用不同组的中断线,就好了

网友D:
按理来说应该可以知道那个IO被触发了吧

网友E:
你可以先进入到中断,然后判断IO的状态呢?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F:
你参考一下韦根输入这种,应该能有点帮助

网友G:
换IO口吧,能好理解点

网友H:
直接获取IO的状态呢,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I:
中断线也有细化的,比如EXTI_Line8这种

网友J:
你好好研究研究,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找个例程跑一下

网友K:
我感觉定时读IO也行,应该不用中断也可以吧

网友L:
试试直接获取IO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