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测量占空比

楼主(2016-09-02):
哪个大神能给解释一下这个定时器为什么这样写:   if(s0>50&&s1>50)
      {
       t0=s0;
       t1=s1;
       }
    else
      {
        t0=s0*100+(TL0-0x9c);
        t1=s1*100+(TL1-0x9c);
       }
源程序为:#include"reg51.h"
#include"LCM1602_b.c"
sbit P32=P3^2;
unsigned char fen[1]="/";
unsigned char io;

unsigned  int s0=0,s1=0,t0,t1;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服务程序
{
   s0++;
}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3    //定时器1服务程序

{
   s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word[]="dd1/";
  lcd1602_init();
  TMOD=0xa2;       //定时器模式,1为2方式,但GATE为1
  EA=1;

  P32=0;           //p32,int0口先给低电平

  ET0=1;
  TH0=0x9c;
  TL0=0x9c;

  ET1=1;
  TH1=0x9c;
  TL1=0x9c;

  display_5numbers(0,t0);
  display_chars(5,fen,1);
  display_5numbers(6,t1);
  display_chars(11,word,4);
  display_a_number(15,io);

  while(1)
  {
     while(P32==0);       //这两次是为了去除半沿
     while(P32==1);
     TR0=1;               //开始计时
     TR1=1;
     while(P32==0);
     TR0=0;               //T0停
     while(P32==1);
     TR1=0;               //T1停
     if(s0>50&&s1>50)
      {
       t0=s0;
       t1=s1;
       }
    else
      {
        t0=s0*100+(TL0-0x9c);
        t1=s1*100+(TL1-0x9c);
       }

      io=(t1/t0);
      display_5numbers(0,t0);      // 显示
      display_chars(5,fen,1);
      display_5numbers(6,t1);
      display_chars(11,word,4);
      display_a_number(15,io);
      delay(300);
      t0=0,t1=0,s0=0,s1=0;       //清值
      TL0=0x9c;
      TL0=0x9c;
   }

}

网友A:
不知道,里面一个注释都没有,太难得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