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信号的直流偏置转换电路

楼主:
想请教一个交流信号电平转换电路。电路图中,U4B接成了跟随器,输出经过R49,r56分压,输出给U4A。U4a的正输入接入的是1v电平(vref是2v),应该是提供输出交流信号的直流电平。U4a输出经过直流电平转换的交流信号。问题是c23 c20的作用?运放供电正负4v,交流信号1k固定频率

网友A(2016-09-04):
你这个电路画成这样, 是给电脑布线软件看的, 拿出来交流最好把输入, 输出, 信号走向画出来.
这两个电容具有信号输入和反馈作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修改了1楼的电路图,重新说明如下:输入信号有两个,IN-2V ref是2v基准电压,IN-1kHz是1k交流信号,运放正负4v供电 。  OUT是输出信号。我也能看出来上面的运放是提升交流信号的直流电平,使得交流信号没有负电压。西面的运放是跟随器,缓冲1khz信号。输出信号out的电平全在0以上,方便检测。能详细说说c23 c20的作用吗,为什么反馈需要在输入输出接两个电容?如果把电容看做交流短路,交流信号接在电容之间不合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