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pwm经RC低通滤波输出直流电平,RC参数怎么选取?RC参...

楼主(2016-09-02):
例如pwm经RC低通滤波输出直流电平,RC参数怎么选取?RC参数和PWM频率有什么关系?求指教

楼主:
10K 0.1

100K 0.01

标记一下。

网友A:
PWM经RC率比输出直流电压,这样确实是可以的。但感觉精度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经RC率比输出直流电压,这样确实是可以的。但感觉精度是个问题

有什么好的资料一起分享分享。我们是一路人。,。。。,,你懂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资料一起分享分享。我们是一路人。,。。。,,你懂得!

那还不如直接PWM输出电平呢,不过这样的纹波很大。用DAC的话好点。

楼主:
PWM输出电平?

那只能改变占空比了。

你说的 直接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RC参数和PWM频率没关系的,PWM频率是由产生PWM波的芯片决定的。

网友D:
F=1/2 paiX R x c,其中F=截止频率,至于,R,C,不知道如何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1/2 paiX R x c,其中F=截止频率,至于,R,C,不知道如何推?

RC的参数需要根据常用的电阻电容进行匹配,阻值和容值都是固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C的参数需要根据常用的电阻电容进行匹配,阻值和容值都是固定的

那假如实际电阻电容取值和需要得到的理论频率有误差,怎么办呢?

网友E(2016-10-16):
引用 网友F:
那假如实际电阻电容取值和需要得到的理论频率有误差,怎么办呢?

那是肯定有误差的,因为电阻和电容的阻值都是固定的,不可以任意取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参数和PWM频率没关系的,PWM频率是由产生PWM波的芯片决定的。

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两者之间没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两者之间没关系的。

是的,两者的应用场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