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pwm经RC低通滤波输出直流电平,RC参数怎么选取?RC参...

楼主(2016-09-02):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A:
pwm不需要什么滤波电路就行吧。

楼主:
感觉最好还是做一个π型滤波比较好。

网友B:
PWM还需要低通滤波吗?

网友B:
你的PWM信号的频率是多大?

网友C:
R*C  的时间常数 = 数倍的 PWM 周期就可以了, 一般5倍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  的时间常数 = 数倍的 PWM 周期就可以了, 一般5倍以上

为什么数字电路还需要RC滤波?

网友D:
PWM的变化范围也比较大吧!

楼主:
PWM的范围不大。频率不变,只是占空比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