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菜鸟要做双目摄像头来进行人脸识别该用什么dsp芯片??

楼主(2016-09-02):
如题,本人dsp新人菜鸟一枚,要做双目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以及一些其他的功能,该用什么dsp芯片???DM642可行不??DM6437呢??望各位指导!!

网友A:
查看硬件  只要符合接入你的两路视频就可以
DM642比较老了   不建议使用

网友A:
DM6446的智能视频处理DSP平台,双CMOS高清采集/双D1实时采集(TVP5158),

网友B:
TMS320C6655

网友B:
不知道6678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C:
能做双目摄像头做人脸识别是大神。。我们才是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硬件  只要符合接入你的两路视频就可以
DM642比较老了   不建议使用
...

嗯嗯好的,我再仔细查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6678可不可以实现

6678有两个以上的摄像头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双目摄像头做人脸识别是大神。。我们才是菜

我不是。。。。。我是打酱油的

楼主:
嗯嗯好的我查资料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我查资料看看

6678是8核处理器

网友D:
这个有产品可以参考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6678可不可以实现

用不着

网友E:
TI有处理视频的DSP吧

网友E:
好像是6445的,有款开发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