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启动不稳定

楼主(2016-09-02):
系统由12V供电,采用MP4462转5V给DSP供电,系统有时启动正常,有时异常。直接采用5V供电,系统每次启动正常,将MP4462输出断开,等MP4462输出5V稳定后,再用导线与后端输入5V相连,这样每次DSP启动都正常,这是什么道理?MP4462后端加电容也无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启动慢,DSP自己保护了。。

网友B:
看看DSP的复位电路?

楼主:
DSP的复位电路就是简单的RC复位,10K电阻,1Uf电容

楼主:
每次启动异常时,用示波器测试5V,能发现较大的毛刺,但启动正常时就没有,按说同样的电路,电容等也都一样,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C:
加个看门狗

网友D:
DSP嫌你的电源太磨叽, 气死了!  你让电源电压上升率高些。

网友E:
因是几路电源启动时序不对吧。要参考TI的给的电源电路参考。

网友E:
TI的DSP,分CORE 电压,端口电压,模拟电压,要求有来严格的时序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