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3 PWM

楼主(2016-09-02):
寻求1933单片机 PWM的配置程序

网友A:
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CCP,另一种是ECCP
        PR2 = 127;
        TMR2 = 20;
        T2CON = 0B00000101;                //TMR2 预分频1:1、后分频为1:1,周期100% 频率 15.625K,
        CCPR3L = 0;                        //
        CCPR2L = 0;
以上是传统的CCP

        CCPTMRS0 = 01;                        //PWM1 使用 TMR4 为时基输入,其余所有PWM 均以TMR2 为时基输入;

        APFCON = 0B00000100;                //备用引脚选择

        CCP1CON = 0B00001100;                //PWM 单输出,ABCD均为高电平有效,仅供电源,P1C输出。
        CCP1AS =  0B00010000;                // ECCP1 自动关断 以比较器C1输出高电平为信号,驱动P1A,P1C 为0;
        P1RSEN        = 1;                        //自动重启
        P1DC1 =  8;                        //死区时间 8 个指令周期
        PSTR1CON = 0B00000001;                //P1a 输出PWM;  ECCP1 作为电源管理

        PR4 = 40;
        CCPR1L = 41;
        T4CON = 0B00000100;                //TMR4 预分频、后分频均为1:1,周期100% 频率 200K,

以上是EC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CCP,另一种是ECCP
        PR2 = 127;
        TMR2 = 2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