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什么是ART?

楼主(2016-09-02):
看到这句,不能理解:
“建议将STM32F2/F4 ART 配置为启用数据缓存 + 指令缓存,禁用预取。这可避免CPU
对Flash 额外访问而导致额外的噪声,在一些应用中这会极大降低ADC 精度。“

看手册ADC部分,没找到什么是 ART。

网友A:
ADC部分,没找到很正常啊;

操作额外的FLASH,引入高频噪声,会降低ADC稳定性是有可能的;
ADC的基准,电源等最好都单独供电;
系统时钟尽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