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如何使两组IIC总线公用一个驱动程序

楼主(2016-09-02):
我的板子上有两个IIC器件,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俩没有挂在同一组总线上(每个器件由独立的IO控制)。我并不想在每一个器件驱动里加入独立的IIC驱动,我想让他们俩公用一个IIC驱动。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用参数控制gpio,

网友B:
重定义端口

网友C:
楼上还可以共用  LK 么 省下一个IO 是一个IO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还可以共用  LK 么 省下一个IO 是一个IO阿

我IO多的用不了,但是为了好布线,就一人一个总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efine IIC_SDA_L     SDA_L( )
#define IIC_SDA_H     SDA_H( )
#define IIC_SCL_L     SCL_L( )

你把你的引脚宏定义,函数都多传一个参数,作为器件选择,控制不同的引脚。

网友:
不是有独立的器件号吗

网友F:
我会为每个IIC总线,定义下面三个函数:
我的评价是,虽然效率不高,但结构化不错,应用方便。可以有多个IIC。

对于大多数应用,单片机时间是够用的,所以不一定要处处关心执行效率。

void iic1_scl(miic_lin_t state)
{
    if (state == LIN_STA_LO) {
        BC(PORTD, 0);
    }
    else {
        BS(PORTD, 0);
    }
}

unsigned char iic1_sda(miic_lin_t state)
{
    switch (state) {
    case LIN_STA_LO:
        BC(PORTD, 1);
        break;
    case LIN_STA_HI:
        BS(PORTD, 1);
        break;
    case SDA_STA_DOUT:
        BS(DDRD, 1);
        break;
    case SDA_STA_DIN:
        BC(DDRD, 1);
        break;
    case SDA_STA_IN:
        return BCK(PIND, 1);
        break;
    }
    return 0;
}

void iic1_delay()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for (i = 1; i < 5; i++);
}

IIC结构如下:

  1. /** \brief IIC总线控制结构 */
  2. typedef struct {
  3.     /** \brief SCL线控制
  4.     *   \param state            SCL线状态
  5.     *   \warning 本模块不会配置SCL线的输出方向,因此必须事先配置SCL方向为输出
  6.     *       \arg LIN_STA_LO     SCL线输出低电平
  7.     *       \arg LIN_STA_HI     SCL线输出高电平
  8.     */
  9.     void (*scl)(miic_lin_t state);
  10.
  11.     /** \brief SDA线控制
  12.     *   \param state            SDA线状态
  13.     *       \arg LIN_STA_LO     SDA线输出低电平
  14.     *       \arg LIN_STA_HI     SDA线输出高电平
  15.     *       \arg SDA_STA_DOUT   设置SDA方向为输出
  16.     *       \arg SDA_STA_DIN    设置SDA方向为输入
  17.     *       \arg SDA_STA_IN     读取SDA状态
  18.     *   \return SDA线状态,只有参数state为SDA_STA_IN时才有意义
  19.     *       \retval 0     SDA线为低电平
  20.     *       \retval 其它  SDA线为高电平
  21.     */
  22.     unsigned char (*sda)(miic_lin_t state);
  23.
  24.     /** \brief SCL延时
  25.     *
  26.     *   降低总线时钟频率,一定要保证总线时钟适应设备的总线频率,一般设备为100K或400K
  27.     */
  28.     void (*delay)(void);
  29. } miic;

网友G:
定义IIC结构体数组(结构体成员即为GPIO组和管脚),初始化每个IIC(结构体数组的下标改变)即是 初始化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