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VC的引脚功能复用问题

楼主:
STM32F303VC的引脚功能复用问题
这个芯片有很多引脚复用

比如PA8,我想用复用功能的COMP3_OUT,该如何配置寄存器,STM32F303VC的数据手册里面么有这方面的说明

还有这个数据手册里面没有找到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所有人  @站长

网友A(2016-09-02):
使用 stm32cubeMx 软件配置.配置完自动生成代码.有冲突的就是红色

楼主:
有冲突指的是什么?我是用汇编写的,需要配置复用功能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stm32cubeMx 软件配置.配置完自动生成代码.有冲突的就是红色

有冲突指的是什么?我是用汇编写的,需要配置复用功能寄存器?

楼主(2017-02-19):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汇编的话要参考手册了,上面有寄存器说明,按照寄存器说明直接配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