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 P0M1 P0M2配置和UART1(P1.0 TXD)有冲突 为什么?

楼主(2016-09-02):
N79E815 当P0 口配置成推挽输出
P0M1 = 0x00 ;
P0M2 = 0xff;

UART1(P1.0 TXD) 就不能发送数据

有人知道为什么嘛?

网友A:
你不要这么配置啊,你需要哪个端口就只配置哪个端口,不要全部去搞,通过位的逻辑操作,实现用哪个配置哪个。

网友B:
端口只能陪着一种模式吧,你配置了推挽输出,就是作为IO输出使用了,怎么可以再使用串口功能。

网友C:
如果配置GPIO的IO模式时候不去碰那两条腿,会不会就好了呢,如果是,你就别去配置你不用的管脚。

网友D:
这个冲突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们一般搞的时候是用哪个腿,就配置哪个,不用的不管。

楼主:
N79E815 当P0 口配置成推挽输出
P0M1 = 0x00 ;
P0M2 = 0xff;

UART1(P1.0 TXD) 就不能发送数据

重点是,我配的是P0, 但P1(P1.0 TXD)上的串口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