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态怎么使用

楼主(2016-09-02):
(无正文)

网友A:
看芯片的DATASHEET,或者度娘

网友B:
应该会有一点电流,不会太大,可以自己动手测一下

网友C:
一般不会应用到高阻态吧

网友D:
一般的逻辑应用,就当是开路吧。但精确的应用还是有少量电流的。毕竟电子开关,三极管,MOS管都是有少量漏电流的。

网友E:
基本上没有电流

网友F:
基本上没有电流   可以关断数码管的公共脚

网友:
实践是xxxx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