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占空比与电压输出

楼主(2016-09-02):
PWM的占空比与电压输出

0---100% 对应的:0----5V,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电路吗?

网友A:
用MOS管SI2302驱动电路

楼主:
SI2302驱动电路

网友B:
可以直接用5V的MCU来实现的

楼主:
当然,我当然知道使用5V的MCU可以实现。

网友C:
用运放实现的话,是比较稳定的,MCU有点不稳定。

网友D:
这个用软件就可以实现,纯软件的设计就OK,不用涉及硬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软件就可以实现,纯软件的设计就OK,不用涉及硬件的。

是了,一般PWM芯片都可以实现。可以要可调的,就得用上位机和按键配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了,一般PWM芯片都可以实现。可以要可调的,就得用上位机和按键配合了。 ...

用个电位器配合,0-最大值对应的0-100%,这样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G:
只要MCU电压为5V的带PWM功能的芯片,都能实现这个目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5V的MCU来实现的

可以实现固定的,可调的如何实现呢?没有想到好的办法,MCU实现的驱动能力也是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实现固定的,可调的如何实现呢?没有想到好的办法,MCU实现的驱动能力也是个问题 ...

加驱动芯片呀,好多电机都是用的MCU的PWM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