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MPU6050 DMP相对于自己把数据读出后四元数哪个更稳定

楼主(2016-09-02):
大神们,MPU6050 DMP相对于自己把数据读出后四元数哪个更稳定

网友A:
MPU6050 DMP 的Z轴稳定,自己计算的四元数Z轴是不稳定的,会慢慢飘,必须要磁力计修正

网友B:
DMP 相对稳定点.

但Z轴 .DMP 四元数.经过几次 万向 转动.放到原来的  位置...Z  都不是原来的值    差很多

网友C(2024-06-27):
引用 网友A:
MPU6050 DMP 的Z轴稳定,自己计算的四元数Z轴是不稳定的,会慢慢飘,必须要磁力计修正 ...

老师您好,能请教下如何根据加速度角速度和磁力计的数据得到四元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