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方案

楼主(2016-09-02):
输入电压+12V 输出2-10V    要求 输出电压随负载电阻率的大小变化 自动调节输出电压 负载电阻率小 电压高  负载电阻率大 电压小

网友A:
电源内阻的不是这么变化的吗?

网友A:
还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方案。

楼主:
你好 我说的 不够清楚  意思是 负载功率增大 输出电压也升高 最高至10V 负载功率减少  输出电压也降低 最低2V  那位老大能帮忙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说的 不够清楚  意思是 负载功率增大 输出电压也升高 最高至10V 负载功率减少  输出电压也降低 最低 ...

你是做的数字电源吗?

网友B:
问问版主fae做过这个电源模块吗

网友C:
楼主这是用在哪里的方案?

网友C:
没有见过这种电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说的 不够清楚  意思是 负载功率增大 输出电压也升高 最高至10V 负载功率减少  输出电压也降低 最低 ...

楼主,您好!您可以把问题描述得再详细点么?比如应用于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我这边安排我们FAE同事回复您~

网友E:
干电池不是就是可随负载电压变化的吗?

网友E:
外部电阻越大,内部的电压势能就越小吧。

网友F:
开关电源还是线性?

网友G:
这个没有用到过,楼主这是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G:
这个的反馈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楼主,这是怎么设计方案?

网友H:
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源的。

网友:
楼主有这个实现的方案吗?

网友:
一般不是稳压电源吗?

网友I:
这确实没有见过这种电源,能够这样的变化的。

网友I:
楼主,请问你这种电源一般是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J:
电源内部是不是需要比较大?

网友K: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需求了

网友K:
这个的电源怎么设计的?

网友L:
楼主有设计方案了吗?

网友L:
这种电源的实现原理是什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电源内阻的不是这么变化的吗?

那是高中学习的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说的 不够清楚  意思是 负载功率增大 输出电压也升高 最高至10V 负载功率减少  输出电压也降低 最低 ...

确实没有见过这种电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问问版主fae做过这个电源模块吗

没有做过这样的电源

网友O:
楼主找到什么方案了吗?

网友O:
这个电源一般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P(2016-10-05):
楼主的电源方案是什么?

网友P:
负载电阻怎么反馈的?

网友C:
这个是反馈电源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内阻的不是这么变化的吗?

电源内阻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