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个地方是ST的库不正确,还是USB的文档描述有误呢?

楼主(2016-09-02):
ST, USB, AC, ce, ev
在ST官网上下载的F103的USB DEVICE的库《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Custom_HID》的例程里面。配置描述符中的 bmAttributes 字节标记成0xC0。

但按照USB官方的文档《Device Class Definition for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HID)》,这个字节的0xC0岂不是Self Powered和Bus Powered都选上了吗?

网友A:
目前大部分用户转战到HAL库了,这个是符合ARM统一标准的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大部分用户转战到HAL库了,这个是符合ARM统一标准的玩意儿

这个应该跟HAL库没关系吧,应该是USB标准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跟HAL库没关系吧,应该是USB标准的问题吧?

或许是,不过其他人也肯定搞过这个吧,如果有问题,应该官方在下个版本更新修正。

网友B:
bmAttributes 的 bit7 的定义,在 USB 2.0 中已经从“Bus Powered”改为了“Reserved”,并且规定“由于历史的原因,此位必须设置为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不过其他人也肯定搞过这个吧,如果有问题,应该官方在下个版本更新修正。 ...

但是我看到的这个代码时官方下载的最新版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Attributes 的 bit7 的定义,在 USB 2.0 中已经从“Bus Powered”改为了“Reserved”,并且规定“由于历 ...

那是意思“Bus Powered”就不需要标记了吗?

网友B:
这位的定义已经变了,但值必须为 1。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个具体怎么做。没经验

网友A(2016-10-11):
看大家回复的意思是要改?还是硬件已经结构变化了?

网友D:
好像新的已经修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