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
ULN是集成达林顿管IC,内部还集成了一个消线圈反电动势的二极管,可用来驱动继电器。它是双列16脚封装,NPN晶体管矩阵,最大驱动电压=50V,电流=500mA,输入电压=5V,适用于TTL COMS,由达林顿管组成驱动电路。 ULN是集成达林顿管IC,内部还集成了一个消线圈反电动势的二极管,它的输出端允许通过电流为200mA,饱和压降VCE 约1V左右,耐压BVCEO 约为36V。用户输出口的外接负载可根据以上参数估算。采用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电流大,故可直接驱动继电器或固体继电器,也可直接驱动低压灯泡。通常单片机驱动ULN2003时,上拉2K的电阻较为合适,同时,COM引脚应该悬空或接电源。

求问电流500mA是指的一个引脚的输入电流还是所有引脚一共500mA啊?

网友A(2016-09-02):
与同时使用通道数,加载电压及封装相关.
例如: DIP16封装的,20v时可7路同时500mA
而40v时,只能7路330mA左右.
相同情况,sop16封装,20v7路同时280mA,允许电流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同时使用通道数,加载电压及封装相关.
例如: DIP16封装的,20v时可7路同时500mA
而40v时,只能7路330mA左 ...

谢谢T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