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GL850G做的USB¬-HUB无法识别

楼主(2016-09-02):
使用GL850G扩展4个USB接口,2个设计为直接USB,2个与FT232芯片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在同一电脑的不同USB,有的USB能识别出虚拟的COM口,USB也可使用。芯片18脚驱动的LED发光。有的USB口,上插上的瞬间会亮下,然后熄灭,没有提示未知设备,用万用表测试电压USB的电压均正确。不能识别它的USB口,用J_link下载程序,使用别的USB设备都正常,且都是前置USB。
硬件设计上:GL850G的复位电路是68K和0.1UF的组合,芯片第4脚通过680欧电阻接地。

网友A:
问下厂家技术支持看看,这个没搞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厂家技术支持看看,这个没搞过呢

好的,谢谢!

网友B:
10年前的产品,问技术服务即可。(前提是你的PCBA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C(2017-04-11):
楼主,问题可解决了,帮忙分享下,谢谢!

网友(2017-07-28):
你们都走的几层板啊?

网友D(2017-09-03):
有现成的电路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