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CRT电视机中电子枪的发射电流大概多大?

楼主(2016-09-02):
跟大家请教两个问题,
CRT中电子枪的发射束流大约是多大?
一般荧光屏可以承受的电子束流有多大?电子枪发射电流150mA会将荧光屏打坏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通常0.1mA或者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0.1mA或者以下。

这要看是黑白还是彩色了。黑白CRT通常小于0.1mA,彩色CRT因有为要精准轰击RGB荧光粉,需要一个金属罩,上面开了一排排的小孔,刚好对准CRT面板内表面印刷的荧光粉。三个电子枪发射的电子束各自轰击自已的一排,由于孔的总面积只占整个阴极罩的3-5%,绝大多数电子束直接被阴极罩截获了,所以采色CRT的电子束电流可能达到2mA以上

网友C:
显像管的高压有几万伏,
电视机功耗一百瓦。

网友D:
因显像管阴极结构限制,束电流不会太大的,不是你想要多大就能要多大,自然也谈不上束电流损坏显像管的事。彩电的束电流比黑白的大,屏幕尺寸越大束电流则越大。电子束烧毁显像管只有一种情况——屏幕长期处于固定画面,其实也不能叫“烧毁”,只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屏幕保护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显像管阴极结构限制,束电流不会太大的,不是你想要多大就能要多大,自然也谈不上束电流损坏显像管的事。 ...

是的,荧光粉加速老化。才是被电子束打到的地方。

网友F:
150mA,你当是X光机啊!由于电路中有着种种限制,它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级别。较大电流无论对屏对枪的损伤,还要取决于作用时间。

网友G:
这个基本已经淘汰

网友H:
0.15A * 25kv = 3.75kw
见过3.75kw的CRT彩色电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0.1mA或者以下。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是黑白还是彩色了。黑白CRT通常小于0.1mA,彩色CRT因有为要精准轰击RGB荧光粉,需要一个金属罩,上 ...

非常谢谢,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显像管阴极结构限制,束电流不会太大的,不是你想要多大就能要多大,自然也谈不上束电流损坏显像管的事。 ...

恩恩,是我的问题表述的不清楚,上面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0mA,你当是X光机啊!由于电路中有着种种限制,它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级别。较大电流无论对屏对枪的损伤,还 ...

哦哦,是我自己表述的不清楚,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