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安捷伦网分E5061B测试疑惑

楼主(2016-09-02):
各位大神,

     本人最近用安捷伦网分E5061B测试天线的容抗和阻抗,发现容抗绝大多数是负的但也有正的,感抗绝大多数是正的但也有负的,想请教各位容抗和感抗的正负分别是什么含义?     附件是本人测试的网分截图,请大神们指教!!!
     多谢各位了!!!

楼主:
老规矩,自己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A:
先检查:
1.测试的频率是否在仪器的频率范围内,超出频率范围的结果误差较大。
2.测量前仪器定标没有。没定标的结果误差较大。
你的正负结果看似是误差导致的。

网友B:
这是测量方法的定义问题。
负电容,即是“正“电感。
也就是说,在达到300kHz附近,网络由容性过渡为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
1.测试的频率是否在仪器的频率范围内,超出频率范围的结果误差较大。
2.测量前仪器定标没有。没定 ...

测试的仪器可以确定是涵盖我要测试的频段的,测试的方法也确定没有问题。测试前仪器也用相关的校准件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测量方法的定义问题。
负电容,即是“正“电感。
也就是说,在达到300kHz附近,网络由容性过渡为感性。 ...

你的意思就是在一些频率下,我测试的电容会呈现感性,测试的一些电感会呈现容性,所以前面有一个负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仪器上显示出来的数值代表什么呢,此时的容抗值还是感抗值?
请教一下~~~

网友B:
你测的是一个“不确定性质的网络端口特性”,随测试频率或呈容性或呈感性,就这么简单。
截图显示分别为nF和uH,你说是什么呢?当然是电容值和电感值啦,就这么简单!

网友A:
要判断仪器结果是否准确并不难,在相同的频率范围内测量47nF、100nF的贴片电容,视其电容是否正负变化。
给出你的测量值供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的是一个“不确定性质的网络端口特性”,随测试频率或呈容性或呈感性,就这么简单。
截图显示分别为nF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