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三相电压采样电路,有不足的地方请多指教

楼主:
先说下我的思路:前端电阻分压,80:1的比例(如果输入是400V,分压之后是5V防止对单片机有损伤)。然后经过1N4148整流(交变直),然后是两个电阻分压(方便后期调整比例,我就用俩电阻,第一个0欧姆,不占电压,而且我之前用过220K和4.7uf的组合,感觉电压稳的可以),然后是滤波电路(好像也有人说是阻容降压?电阻电容并联滤波?微分电路?)。我比较担心输入电压变化的时候,采样端是否是等比例的,因为还有软件部分要做。

网友(2016-09-03):
没这么玩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屎,测交流都是直流偏置法

我先查查,多谢指教了

网友B:
如果要防止对单片机损伤就要加运放或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防止对单片机损伤就要加运放或稳压管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