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的USB差分线如何控制阻抗?

楼主(2016-09-02):
单线就容易搞,但差分线怎搞

网友A:
评估差分走线的Layout, 线宽和线距大约在介质厚度的2倍左右。若是用1mm厚的2层板,D+/D-线宽达2mm, 线距1.5mm左右(线宽的影响大,线距的影响小),若是1.6mm厚的板子,那就更离谱了。你自已想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A:
当然了,也可以在差分线的这一面用包地的办法来减小线宽和线距,也就是用包地与走线之间的小间隙间的基板和绿油作为介质,对线宽线距及绿油厚度要求相当的精确,批量生产很难保证误差

网友B:
可以采用共面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