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问一下在PROTEL99中放置元件和封装是如何对应起来的

楼主(2016-09-02):
请问一下:
    1、在PROTEL99原理图中放置元件时,此元件的封装是如何与PCB图中的封装对应起来的?

    2、当在原理图中放置的元件在其属性窗体中的封装列表栏为为空时,我怎么知道该元件应该用哪个封装。

    3、是不是同一封闭名称  会在多个PCB元件库中都有,如果是这样当生成PCB图时这个封装,PROTEL99怎么知道到哪个封装库文件中去提取这个封装。

楼主:
为什么这么多人查看,竟没有一个回答的呢???????!!!!!!!!!!!!!!!

网友A:
1,原理图中放置元器件时候需要在封装属性中填写封装,封装名称要与PCB封装库中该元件封装名称一致;
2,该用哪个封装,这怎么说呢,你用的器件具体封装可能不知道,但是起码封装形式应该知道啊,然后相应库找
3,  原则上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有,你在画PCB时候没有把两个库都加载进去也没关系

网友B:
不要再停在99上了,直接学Altium Designer,99已经太落后了。

网友C:
1.位号
2.看你实际用的东西
3.按照库的优先级。

想当年在学校帮一个妹子画板子,结果她是帮她男朋友的,气死我了。所以说99还是有用的 。

网友D(点评):
哥们你也太大条了

网友E(2021-01-13):
很棒棒哦,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