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射频调试跳线问题

楼主(2016-09-02):
如题,射频调试用来调匹配的跳线,就是从仪器接到馈点的线,不同影响会有多大,下面有我做的一个测试。
第一张图是用的一个sma头直接接入50欧姆微带线到50欧姆标准负载,仪器已校准。
第二张图是用的一根sma母头半刚线焊接在50欧姆微带上再到50欧姆标准负载,仪器已接上半刚线校准。
第三张是用一根sma母头全铜线焊接在50欧姆微带上再到50欧姆标准负载,仪器已接上全铜线校准。
第四张图是用一根sma公对公同轴线剪断之后焊接在50欧姆微带上再到50欧姆标准负载,仪器已接上sma断线校准。
可是为什么都已经校准了的跳线,接同样的东西测出来的结果差异这么大?有没有大神能够详细科普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断线怎么校准的 焊接还是压接,区别很大

网友B:
分布参数的影响,跳线本身、接插件、PCB甚至焊点都是影响因素。

网友C:
应该是焊接导致的分布参数影响

网友D(2016-10-09):
差异不大啊?驻波比都可以接受了

网友E:
第一张图最好呗,很正常啊,射频线你剥头焊接以后,破坏了阻抗的连续性,匹配不好是理所当然的啊,而且重复性差,不信你取下来重新焊上去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