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681客户端连接服务器、透传问题记录

楼主(2016-09-02):
关于MT7681客户端连接服务器、透传问题记录

1、服务器IP改变时,MT7681作为客户端需要重新用手机APP配置。
mt7681为客户端,PC端用网络助手建立一个服务器端。
在pc端设置服务器IP及端口为:192.168.0.101:7688。
在mt7681源程序里需要修改对应主机的IP为192.168.0.101:7688。
下载程序。这时mt7681模块和PC端服务器是可以连接的。
如果PC端设置的不是静态IP,那么当其重新开机,或者路由重启,则PC端IP地址可能就变了,比如变为IP=102。这时候mt7681就和PC端服务器连接不上了。
因为上次的服务器IP=101已经保存到了mt7681的flash中,它默认会以上次的IP进行连接。
所以在服务器IP变化后,需要在mt7681端,通过串口执行一次AT#Default命令。
然后用手机app重新配置。

2、退出纯数据模式,以及用make clean;make命令编译。
要进入或退出纯数据模式,需要在mt7681配置文件中修改。
配置文件中有如下说明:
#----UARTRX_TO_AIR_LEVEL
#----1,handle uart rx data normaly,and send uart rx data which left in ring to air by peer query;
#----2,do not handle uart rx data,only send uart rx data to air automatically
FUNCFLAGS    +=    -DUARTRX_TO_AIR_LEVEL=2

即1为非透传模式,2为透传模式(暂且这么认为)。
将DUARTRX_TO_AIR_LEVEL修改为1,重新用make命令编译下载,则mt7681会退出透传模式。

遇到问题:退出透传模式后,AT#命令无法使用。

最好是用make clean;make命令编译后重新下载。
因为我用make命令编译后下 载进去,仍然不行。重新下载了all.bin文件,再下载make命令编译的bin文件也不行。然后就用make clean;make进行编译。下载然后居然可以 了。AT#命令也可以用了。

本地端口7682,服务器地址192.168.0.101:7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