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子镇流器

楼主:
大家好,这是我设计的镇流器电路用来驱动T5 16W的紫光灯,上电后15V和5V正常,可是亮一下后就灯管灯丝就被烧断,求分析....谢谢各位大拿。

补充一下:只有一个灯丝烧断,另一个好着。

1 -  (501.63 KB )

网友A(2016-09-03):
灯丝烧断,非同小可。
检查L1、C3和C6配值。

网友B:
典型的LCC电路,不过用于点灯只需工作在两个频点上即可,即: 起动频率和运行频率,这样的做法比过去分立自激振荡要灵活和可靠得多,只要计算正确,不需要太多经验,还免调。适当的启辉频率和运行频率可大幅度降低灯管启辉电容的无功电流,减小一对开关管的功耗,工作电流主要由运行频率和限流电感决定,启辉电流由启动频率和启辉电容决定,隔直电容比启辉电容大一个数量级以上即可勿需精准,但也勿需太大,不然成本和体积都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烧断,非同小可。
检查L1、C3和C6配值。

如果是直流供电的话,应该可以这么接吧?不过R17有些大导致VCC电平低于启动电压...您用过IR2156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LCC电路,不过用于点灯只需工作在两个频点上即可,即: 起动频率和运行频率,这样的做法比过去分立自 ...

该电路设置预热频率为70多K,运行频率为40多K,预热时间1.4S。您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