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CA9548A I2C复用开关

楼主(2016-09-03):
PCA9548A I2C复用开关芯片有用过的没?哪位大神给指教一二

楼主:
这芯片都没用过的吗

网友A:
没用过呢;
NXP的吧,以前好像看过,你问下厂家的技术支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呢;
NXP的吧,以前好像看过,你问下厂家的技术支持看看;

嗯,还是要谢谢

网友B:
我用过,但是你怎么不直接问问题?你还要让别人主动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通常,不会好心到这种程度,第一次阅贴,没有直达主题,就不会再看。

楼主(2017-02-08):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但是你怎么不直接问问题?你还要让别人主动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通常,不会好心到这种程度, ...

谢谢提醒,已解决

网友(2018-03-27):
楼主还有PCA9548的程序吗,可以参考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