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请问用于2.4G WIFI的放大器能用来放大2.4G的ZIGBEE信号吗?

楼主(2016-09-03):
(无正文)

网友:
wifi的可以用作zigbee,反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A:
如果是类似于中继那种产品 ,;里面有协议的 不可以,如果只是AP  这样的IC 可以

楼主:
就是做中继放大。两种都能通用吗?

网友B(2016-10-18):
看这个放大器是纯模拟的还是有数据链路层的。纯模拟的放大器只对物理层的射频信号进行模拟放大,只要频响带宽、动态范围、增益大小满足要求就可以通用。含有数据链路层的放大器要对基带信号和调制方式的协议进行解析,然后重新调制转发,所以只能用于其指定的协议,不能通用。

楼主:
谢谢上面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