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继电器的接法

楼主(2016-09-03):
我在实验中用了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如下图,问题是:1、DC+是直接连接电源的正极呢,还是连接VCC?2、DC-是是直接连接电源的负极呢,还是连接GND?
3、继电器后面想加一个马达,马达就正负两个接口,NC、COM、NO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额 怎么没有看到图片呢??

网友B:
我知道继电器一般分为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类型。

网友C:
继电器的作用主要有放大。。。。。

网友D:
继电器 这个常常有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怎么没有看到图片呢??

不好意思,这个忘记贴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继电器一般分为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类型。

哈哈哈 这个我还真不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作用主要有放大。。。。。

是的,放大是主要的作用,还可以用到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 这个常常有用到过。

恩 是的,这个是基本的器件,是常常会用到的。

网友E:
这个接法问题,看看其对应的datasheet应该不难知道吧。